[求助] led 驱动芯片的极点分析

楼主(2013-09-02):
led驱动芯片的输出接3串led灯,每串有6个led灯,每串led灯的下面接一个类似电流镜的结构,用这个电流镜来控制每串的led的输出电流。(请注意led灯串下面接的不是一个小电阻),芯片输出端还接2.2uF的输出电容。EA(gm垮导运放)的输出采用R。C 补偿,实际设计中R取100K,C取165pF。设计仿真发现当输入VIN=3.6,VOUT=22.68V,每串灯的输出电流30mA。本人通过ridley小信号建模,仿真发现第一个极点是6hz附近,第二个极点是620hz附近,带宽是13Khz附近,低频增益大约30K,补偿RC产生的左半平面零点在10K附近。本人经过计算第一个极点是补偿电容跟EA的输出电阻产生的,6HZ,但是对第二个极点620Hz有疑惑,不知道这个极点是怎么计算来的。。。输出电容2.2uF, led灯的小信号电阻非常小,下面的接的那个电流镜的小信号电阻很大,所以这个极点应该很低。如果620hz的那个极点是输出点的话,那反算出输出点对地的小信号电阻才116(ohm),这个与分析不相符(分析是led灯下面接的电流镜小信号电阻很大,输出节点对地的小信号电阻应该是这个电流镜小信号电阻+6个等的小信号电阻。。)郁闷中,请高手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图才好分析。。。。。。

网友:
这说的,怎么能理解呢?

楼主:
led驱动芯片的输出接3串led灯,每串有6个led灯,每串led灯的下面接一个类似电流镜的结构,用这个电流镜来控制每串的led的输出电流。(请注意led灯串下面接的不是一个小电阻),芯片输出端还接2.2uF的输出电容。EA(gm垮导运放)的输出采用R。C 补偿,实际设计中R取100K,C取165pF。设计仿真发现当输入VIN=3.6,VOUT=22.68V,每串灯的输出电流30mA。本人通过ridley小信号建模,仿真发现第一个极点是6hz附近,第二个极点是620hz附近,带宽是13Khz附近,低频增益大约30K,补偿RC产生的左半平面零点在10K附近。本人经过计算第一个极点是补偿电容跟EA的输出电阻产生的,6HZ,但是对第二个极点620Hz有疑惑,不知道这个极点是怎么计算来的。。。输出电容2.2uF, led灯的小信号电阻非常小,下面的接的那个电流镜的小信号电阻很大,所以这个极点应该很低。如果620hz的那个极点是输出点的话,那反算出输出点对地的小信号电阻才116(ohm),这个与分析不相符(分析是led灯下面接的电流镜小信号电阻很大,输出节点对地的小信号电阻应该是这个电流镜小信号电阻+6个等的小信号电阻。。)郁闷中,请高手帮忙!万分感谢

为了让大家理解我的问题。我补上一张图,如下:

楼主:
再补上一张随手画的草图。。(图不是很归正,望见谅)

led驱动芯片的输出接3led灯,每串有6led灯,每串led灯的下面接一个类似电流镜的结构,用这个电流镜来控制每串的led的输出电流。(请注意led灯串下面接的不是一个小电阻),芯片输出端还接2.2uF的输出电容。EAgm垮导运放)的输出采用RC 补偿,实际设计中R100KC165pF。设计仿真发现当输入VIN=3.6VOUT=22.68V,每串灯的输出电流30mA。本人通过ridley小信号建模,仿真发现第一个极点是6hz附近,第二个极点是620hz附近,带宽是13Khz附近,低频增益大约30K,补偿RC产生的左半平面零点在10K附近。本人经过计算第一个极点是补偿电容跟EA的输出电阻产生的,6HZ,但是对第二个极点620Hz有疑惑,不知道这个极点是怎么计算来的。。。输出电容2.2uF, led灯的小信号电阻非常小,下面的接的那个电流镜的小信号电阻很大,所以这个极点应该很低。如果620hz的那个极点是输出点的话,那反算出输出点对地的小信号电阻才116ohm),这个与分析不相符(分析是led灯下面接的电流镜小信号电阻很大,输出节点对地的小信号电阻应该是这个电流镜小信号电阻+6个等的小信号电阻。。)

郁闷中,请高手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输出极点为:
w=[(2/Rout)+Tsw*(1+se/sn)/L/M/M/M]/Cout

   Tsw:开关的周期
  se:斜坡补偿斜率
  sn:电感导通斜率
  M:Vout/Vin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觉得输出阻抗应该是这样计算的:

     电流镜那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6个二极管等效为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22V,负极0.4V,电流30mA,等效电阻为(22-0.4)/0.03=720ohm的样子,三个并联后为240ohm,再配合2.2uF的电容计算。
     你再根据根据电流模式下boost里面输出极点的计算公式(DCM和CCM的有不同),就可以估算出来输出极点是多少了。。。。

     抱歉啊,回复错啦,请见谅!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输出阻抗应该是这样计算的:

     电流镜那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6个二极管等效为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22V,负极0.4V,电流30mA,等效电阻为(22-0.4)/0.03=720ohm的样子,三个并联后为240ohm,再配合2.2uF的电容计算。
     你再根据根据电流模式下boost里面输出极点的计算公式(DCM和CCM的有不同),就可以估算出来输出极点是多少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输出极点为:
w=[(2/Rout)+Tsw*(1+se/sn)/L/M/M/M]/Cout

   Tsw:开关的周期
  se:斜坡补偿斜率
  sn:电感导通斜率
  M:Vout/Vin
这个算法应该是正确的。。问一下你这个公司中的Rout=VOUT/Iload 吧!
还问一下。。你这个算法是从哪篇文章里学来的。俺也想学。。
看看具体的推倒过程!
谢谢帮忙。

电流镜那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6个二极管等效为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22V,负极0.4V,电流30mA,等效电阻为(22-0.4)/0.03=720ohm的样子,三个并联后为240ohm,再配合2.2uF的电容计算
这种计算方法应该是不正确的。。谢谢你的回答
6个等那一路的等效小信号电阻非常大。。那个大电阻并联上面公式计算出的值,几乎等于上面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值!

网友:
Rout 要看交流小信号电阻,

看《开关电源spice仿真与实用设计》180页。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