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图中的宽长比去掉?

楼主(2013-09-02):
如何把上图中的宽长比都去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去不掉吧

网友:
可以修改库文件,但是会影响到所有调用这个器件的电路

网友:
在此电路图中打开ADE仿真窗口点击Results- annotate-component parameters

网友:
schematic 中view hide instance lables

楼主:
schematic 中view hide instance lables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说的选项

网友(2020-10-17):
CIW - tools - CDF - Edit   paramterDisplayMode, 改为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