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仿真时,老是提示不收敛,有时候能仿出来结果,有时候仿不出来

楼主(2013-09-02):
老是显示这个,不收敛。 郁闷死了。

Discrete solution, process hf3d error: Failed to solve the problem due to lack of precision. The likely cause is that the frequency is too low. (8:48 下午  九月 02, 2013)

Solution Setup 'Setup1', Sweep 'Sweep1': Interpolating sweep did not converge. (8:48 下午  九月 02, 2013)

有时候能仿出来结果,有时候放不出来,求大神知道!怎么办? 求指导! 我仿得是差分传输线之类的东西。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论坛里的神仙呢?

网友:
将收敛次数由6次改成更多次数如12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啊 ,还是不行,之前是20次,我调到40次,还是不行。我仿的是传输线,很简单的结构,按说应该随便设置一下就能收敛吧。

网友:
不能收敛一个是adaptive mesh的次数不够, 我有仿过一个最后都设到80 了(不过maximum delta S 是0.002, 可能设的有点小, 不过这样精确一些); 或者你吧maximum delta S设大点,我也不知道你设的是多大。

网友:
可以把求解频率设置为仿真的最高频率试试看。

网友B(2016-11-17):
挖个坟,其实不是频率问题。应该是在生成模型的的时候,port和模型没有边沿没有对齐,且相差的距离小于格点,就会导致这个问题。设置port的同时,将rectangle与模型对齐就好

网友:
步数设置的太少了   有时候是假收敛

网友(2024-06-04):
引用 网友B:
挖个坟,其实不是频率问题。应该是在生成模型的的时候,port和模型没有边沿没有对齐,且相差的距离小于格点 ...

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对齐呢?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