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成长第二问charge—pump

楼主(2013-09-02):
咨询下坛子里的大牛,新人有问,charge pump知道电压后电容怎么选,多大合适,时钟怎么定呀,只知道大概糊涂中……哪位大牛帮忙捋顺一下,帮新人少走点弯路

网友:
Req x C = T
C=capacitance
Req= equivalence Resistor
T= clock cycle tim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觉得Req该怎么定?它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网友:
這種用C & switch 搬電荷的電路 就跟一個R很像 你要推導一下數學 這個電路的平均值就是Req 該用什麼值要看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q=1/f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否是req=u/i ,uc=Q ,Q/i是电容存储电量所需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对于一个特定的charge-pump设计,如何确定Req?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几乎没人谈,C如何确定大小?

网友:
这个是真没直接做过,猜想可能与负载能力和纹波指标有关吧,当然想来如果单相与多相的情形又会有差别吧。。。不知有何高见?

网友:
c跟纹波有关系吧

网友:
你用的什么结构,电容大小取决去你的输出电流的大小。电容太小,电荷泵的等效电阻会很大,当你需要较大的输出电流时内部压降很大,落到负载上的电压会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公司之前的项目我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只是原来结构上要修改尺寸,做数字转过来有点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