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中如何调节出vco的一簇调谐曲线

楼主(2013-09-03):
lc-vco中,用开关电容可以提高调谐范围,在cadence中如何将那一簇曲线仿真出来,介绍一下仿真过程,如图
主要是S1,S2,S3组合一起从000-111有8种变化,这个怎么设置仿真变量

网友(2013-10-14):
tools里面点击parametric analysis ,然后setup 你add 单元直到你需要的个数(3个),然后逐个设置参数,点击analysis 里的start就可以一起仿出来了,可能一起会比较慢~希望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网友(2014-08-11):
目前正在学习VCO,请问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什么?谢谢!

网友:
应该采用ocean script比较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