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助!如何设计一个输入电阻10M欧,增益为10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3-09-03):
救助!如何设计一个输入电阻10M欧,增益为10的放大电路?
这么大的输入电阻,该用什么样的电路好呢?
万分感谢!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6641f23631126edb6f1a1048.html
CMOS运放直流输入阻抗很高了至于在什么频率下输入阻抗减小到10M仿真下看看
输入阻抗和输入信号频率相关

网友:
我的同相比例单级运放在输入频率为330KHz时输入阻抗降低到10M,当然增益是就好办了调节反馈电阻比值就可以啦

网友:
use NWELL (or HR poly, NEWLL resistor has large process variation) as resister care about the matching issue, use active RC circuit lower BW, or only use OP, use double guard ring with/without buttom isol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跪。。。。。。。。。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电阻大,可以通过反馈来实现,串联反馈,输入电阻为无反馈时的1+AF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