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hfss13仿真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3-09-03):
请教下大家hfss13和hfss11比,为什么仿真速度差别那么大呢,hfss11一会儿就仿真完毕的东西,hfss13需要1天还多,知道的回个话哈,谢谢了。

网友:
有點奇怪~我用的經驗是13板的速度會比11板快2~3倍
應該是你的13板設定有問題吧,基本上會跑到一天那一定設定是有問題,不是13板的問題

网友:
越新的版本仿真越快啊,估计是你设置的问题

网友(2013-10-09):
这东西应该是设置的问题,仿真软件越优化月快的。

网友:
估计是你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