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单bit周期异步采样问题讨论,频率关系1:2?

楼主(2013-09-03):
假设有两个周期信号的频率是1:2的关系,两个信号的占空比都是50%,假设用高频的信号去采样低频的信号,比如用12m去采样6m,用打两拍的方式采样,最终的输出,假设两个信号同相位,输出应该是6m的占空比为50%的信号
但是不同相的时候,输出是不是就会有连续1或者连续0的情况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叫建立保持的东东,还有个教亚稳态的东东,如果同相位,就会出现亚稳态状态。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连续0,或者1.

网友:
不同相的时候只能保证采到一个正确的信号,另外一个可能会出现亚稳态,概率比较小,一般是连续的1或者0

网友:
如贴主所说,同相的时候 才可能应该有连续的0和1,(前仿)在亚稳态时仿真工具有的默认采前沿,有的默认采后沿, 同相是一定会有亚稳态的, 不同相的时候有可能会碰上亚稳态。你打两拍也只是说避免了亚稳态的传递, 但是不能保证采样值准确

网友A:
是的同相位的时候会出现亚稳态

网友:
RE: 单bit周期异步采样问题讨论,频率关系1:2?

如贴主所说,同相的时候 才可能应该有连续的0和1,(前仿)在亚稳态时仿真工具有的默认采前沿,有的默认采后 ...
引用 网友A:

是的同相位的时候会出现亚稳态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不过我有点迷惑了,假设一个12m的时钟信号二分频得到一个6m的时钟信号,那

么这两个信号频率比2:1吗,也是同相位的,按照楼上几位的说法,就不能直接用12m的时钟去采样6m

时钟了?

网友:
可以,如果两者相位完全可控,如果不可控,那就不行。

网友:
可以,如果两者相位完全可控,如果不可控,那就不行。
引用 网友C:

   嗯,看来确实如此,跨芯片的设计即时是分频,也要做异步处理才行。

网友:
当然 同相位的话你可以用12M时钟的下降沿去采样6M 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如果出现亚稳态,打两拍也改变不了逻辑功能内分泌紊乱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