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电压电流基准

楼主(2013-09-03):
请问,现在低电压(0.95V)的电流基准源有哪些实现方式?

网友:
ibias

ibias
回复 楼主:

给你个参考,你研究下把,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才的少了个连线。不知道你mos的阈值是多少?

ibias

ibias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电源不小于0.95V,电流模式bandgap应该没问题。弱反型MOS的参考源也可以,但据说没有电流模式带隙参考好--不过自己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模式bandgap(banba cell)里面的运放怎么搞啊?低压运放你得给个结构,用电流放大器的话要看Vth了,放大器中bjt应该是用不了的。
还有他问的是基准电流,

楼主:
回复 5# jiang_shuguo 想问下,大家做低压的电流基准时是直接做参考电流还是先设计bandgap再通过V-I转换电路得到电流?这是不是跟精度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电路0.95V肯定工作不了,最小电压就是两个VG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没看到我问他vth是多少了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要考虑的很多,看那个合适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要产生两路20uA±0.2uA的基准电流,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主要是匹配度要高,还有在0.95V甚至要考虑10%的电源电压偏差下,用传统的含bjt管的bandgap结构(如:Banba结构)可以满足吗?我尝试后发现直接做电流基准时能工作的最小VDD可能不合要求,做bandgap时PSRR又太小,所以想看看亚阈值区的结构,听说这种结构可靠性差,因为要流片,不知道合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Vth在420mv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出ss -40下的p,nmos的vth

网友:
回复 楼主:

    1%的电流精度还不高啊!PVT?  你说的这种结构可靠性差是指Banba cell还是我给你参考的电路?
若做基准的话,不知道你有没有trim。Banba cell is very sensitive to mismatch。你做的Banba cell 是用op了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1%的精度20u-+0.2uA

楼主:
回复 网友B:

   ss_-40 corner下,Vthp约为503mV,Vthn可达到525m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两级运放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放大器能工作在0.9V?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我给你的参考结构不太够用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我单独仿过,可以做到50dB增益和63度的相位裕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最疑惑的是,我用Banba结构的bandgap做基准电压的时候,理论计算得到的电阻比不能满足,需要我不断调试电阻比例,导致最后PTAT电流和CTAT电流都改变了很多才能做到很小的TC,还有我之前没有关注PSRR,最后才发现自己做的PSRR过小,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第一个问题是你的op能否在ss -40时工作在0.9V。其实明显你这个op不能工作在0.9V。
bandgap中op稳定性仿真不是单独仿,是在bandgap中仿整个环路的稳定性。你两级的op就不能在op输出加大电容来提高高频psr,而且为了保证瞬态特性bandgap环路中op的输出要加个电容。
   温度系数差是因为环路增益太低,你看下整体的loop gain就知道了。你op gain为50dB那么你这个Banba cell的loop gain也就30dB左右。因为Banba cell的反馈系数太小。

网友:
还有你低频时候的psr差也是因为loop gain太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只仿过OP的,整体的loop gain该怎么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找找别的帖子把

网友:
可以用拉扎维习题上面的那个例子,运放输入管子用耗尽型管

网友:
回复 5# jiang_shuguo电流模式bgr被1volt低压设计遍采用,而且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一点都不悬。。。但是如果电压低到0.95-10%还真就有点悬了,我做过到0.9还勉强可以,0.9-slow-40c特性有点不理想。

JSSC99 Sub-1-V Operation.pdf

JSSC02 sub-1V 15-ppm.pdf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输入电压先做个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
电流模式bandgap直接镜像输出电流是最方便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应该是做IP的,做产品不会这么用的。而且悬的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一般的两级放大器在0.9V根本工作不了。在他这个工艺的Vth,在极限corner。而且你bgr用电流镜就更有问题了,因为电压余度也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入分压没大用,因为不分压时也就0.6V,你分压后0.1V能怎样?你把图画出来分析下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幸得很,先得做IP,而后还得把该IP集成到产品芯片中,还得大批量供货。。。这个结构在1.2V设计中开始用的,1V是不得不用,后来2.5V,3.3V,5V的也全用类似结构了。。。幸运的是,so far so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A:

0.9-slow-40c特性有点不理想。 你也说了。你说做产品这个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它过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还是IP嘛,说实话IP这点不理想可以忽略的。当你做单片产品时你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觉得不理想,与不能用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你bgr用电流镜若不cascode,psr会很差,用cascode电压余度不够。我想知道你做的那个1V的bgr的PSR有要求吗?你做的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点分场合吧。我习惯了用我工作上严禁的方式去要求事物了。只有所有路子都行不通时,才用不理想中的最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你需要驱动点电压允许多高了,低的时候完全可以加cascode,电压需要比较高的话用vbg转电流可能会好一些,但如果只有1V的话,改进空间也是有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设计,做产品,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教条主义害死人。
其实,不嫌麻烦,也可以先把电压泵上去,有足够headroom,低压造成种种烦恼就可以避免了。nothing is free though...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现我也没说banba cell悬。我就说Banba cell is very sensitive to mismatch。基准电路中他是最敏感的对offset,mismatch。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觉得对mismatch敏感度好像与其它bandgap类似,尤其是没有headroom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个0.9V的bgr用个低压op做是可以。但用mirror ,不建议,而且电压余度不够。关键是低压的op,像前面有人说了input 管用depletion mos就可以实现低压op。你以前做的那个bgr用op的话肯定比你mirror的性能好。但是你那个不重要,差点无所谓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啥不可以用PMOS对做输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常见的bgr结构中offset对VREF的影响都算一下,就知道了。,除非你其他结构都用mi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余度不够哦。他用的是7管的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Banba cell is very sensitive to mismatch。我这个结论是有依据的,虽然我没有都推过,但我见到了所有基本bgr推完后的结论,所以我不是忽悠你哦。其实不用推倒,不同结构分析下就看出这个banba cell的弊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当时用的是rail2rail输入的放大器,前面也不需要分压(没有OFFSET放大),还有其它措施改进PSRR。前面提的只是讨论基于常用OP可能的解决放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算错了,pmos输入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说其他改进psr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公平比较,结论肯定不靠谱。。。电流模式如果OP输入分压,OFFSET会被放大,所以这种情况算个特例,不好与其它比,或者可以与也做同样比例分压的情况去比。在同样电压供电,同样都有或都没有OP的情况去比。。。应该不难得出结论。。。

网友:
可能不太合适讲得太具体,主要目的还是把高频端抑制往低频压,这么说吧,作用类似在BGR输出端加一个巨大电容,但做起来又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大面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知道你改善之后psr在一些频段有多少?比如低频段,10K,100k,高频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点!!!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没有公平比较,结论肯定不靠谱。。。电流模式如果OP输入分压,OFFSET会被放大,所以 ...
引用 网友A: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想说电阻的mismatch会加进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继续猜。先睡了明天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晚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结构多了个电流镜像过程,相比与一般的bgr。这个过程对offset,和mismatch敏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在琢磨些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知道,就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了,

网友:
   vds 的不同导致镜像比例有偏差呗。

网友:
可能不太合适讲得太具体,主要目的还是把高频端抑制往低频压,这么说吧,作用类似在BGR输出端加一个巨大 ...
引用 网友A:

   一个大的R加上一个比较大的C不就可以了么。。。看你们俩讨论的真累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只是一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猜你也是做IP的,大R大C随便加的啊?不考虑面积成本?,不考虑bgr的启动速度?当然IP对这些要求不高或者几乎不要求。有其他更优的方法提高psr,何必用这么低端的方法呢.

网友:
回复  stoneduan

猜你也是做IP的,大R大C随便加的啊?不考虑面积成本?,不考虑bgr的启动速度?当然IP对 ...
引用 网友B:

   有好方法把高频段psr降下来,那就贴出来喽,给大家分享一下,论坛就是讨论分享的吗,藏着掖着总归不太好。另外,我IP和产品都在做,卖得都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分享出来, 那你得跟他说了。

网友:
回复  stoneduan

   要分享出来, 那你得跟他说了。
引用 网友B: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版主别生气。。。不过还真没看出用电流模式bandgap结构做参考电流源怎么就需要比其它bandgap结构需要多个镜像。。。好像并不一定非得先产生电压再转电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ygchen2
引用 网友B:

加点小心吧,不要再被忽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