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自定义cell问题

楼主(2013-09-03):
12层金属层65nm工艺。我需要定义一个cell,这个cell要放在core区域,只有两个连接端,其中一个(TOP_A)是在金属层最顶层的一个pad,另一个(SGN_B)在低四层(从lef文件看他的标准cell基本上都定义在第四层,如有理解不对的地方也请指出来)用于连接其他cell的连接端。这两个连接端在cell内部直接相连。
请问怎么定义两个连接端在cell内部连接?
我参考lef文件后自己试着写了个,但不知道正确与否,请各位前辈指教!
希望能输出gds文件用于进一步的仿真验证还需要自定义些什么别的文件么?

MACRO SCF2F
  CLASS BLOCK ;
  FOREIGN F2F 0.0 0.0 ;
  SYMMETRY R90 X Y ;
  SIZE 3.4 BY 3.4 ;
  PIN TOP_A
    DIRECTION INOUT ;
    USE SIGNAL ;
    ANTENNADIFFAREA 0.1 ;
    PORT
    LAYER METG2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TOP ;
          RECT 0.0 0.0 3.4 3.4 ;
    END
  END TOP_A
  PIN SGN_B
    DIRECTION INOUT ;
    USE SIGNAL ;
    ANTENNADIFFAREA 0.1 ;
    PORT
      LAYER MET1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2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3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4 ;
        RECT 0.0 0.0 3.4 3.4 ;
    END
  END SGN_B

  OBS
    LAYER MET1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CUT12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2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CUT23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3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CUT34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4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CUT45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5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CUT56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6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CUTS1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S1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CUTS2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S2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CUTS3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S3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CUTG1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G1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CUTG2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G2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CUTTOP ;
      RECT 0.0 0.0 3.4 3.4 ;
    LAYER METTOP ;
      RECT 0.0 0.0 3.4 3.4 ;
  END
END SCF2F

网友:
pin的面积太大,和cell的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正确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只要把pin的面积减少就行了吗?我是赶鸭子上架,好多东西还一知半解,望不吝赐教!我是希望这个cell在自动布线时可以不需要考虑方向的问题,这个cell的作用就是个连接线,把port引到金属层顶层。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这个目的,可以直接指定prefer layer,如果还不行的话,直接用手画。stack via就是你要的东西。
安装你说的功能,是可以把pin的面积定义到cell的大小,不用改,直接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另外请问:
1.指定prefer layer是什么意思?我baidu、google、encounter的帮助文档都搜了一遍,没找到相关的信息。

2.直接用手画是指使用ABgen这个软件画抽象图吗?这个软件的名字是我从论坛里别的帖子里看到的。

3.我虽然理解stacked via的原理,但对于要怎么在encounter里实现这一点却不太清楚,可以的话能稍微给我说说细节吗?

现在这个自定义的lef文件导到encounter里面没有报错,我看看能不能导出GDSII文件做进一步的IR-drop、power等的仿真分析。

网友:
看EDI的user guide,或者查set_attribute命令

网友(2018-02-24):
Do u ahve the 65nm TSMC GDS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