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500Hz-5KHz的方波转成正弦波

楼主(2013-09-03):
如题,我想将500Hz-5KHz的方波转成正弦波,查资料给出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无源滤波器,原理是在各谐波中选出基频。可是我的输出波形从500Hz变化到5KHz,有什么思路呢?还望知道的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这种的话,使用PLL控制VCO来输出正弦波或许可以哦,或使用DDS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您的回复。我是想用74HCT9046A和可变分频器做,可是输出的是方波,这才想到方波转正弦波。不知前辈能否推荐输出为正弦波的芯片,频率在500Hz-5KHz,谢谢!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