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400W PFC用CCM还是CRM模式

楼主(2013-09-03):
大家好:    有没有人遇到过480Vac输入电压,400W的电源,PFC部分用的是CRM还是CCM模式,具体如下:
    480Vac输入电压,Boost PFC升压至800Vdc,用CRM模式的话,峰值电流也不高,不知道是否可以用CRM,但是大多数都用CCM,不过之前遇到过的都是120-277输入范围的,现在纠结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LS的是做工业电源的?功率这么劲爆啊?^_^!
    大功率的电源一般很少用BCM控制方式吧。PFC+BOOST控制方式上应该有很多种选择,DCM/BCM/CCM,这个主要是根据你的外围应用条件决定的,比如说电源体积,成本,EMI等等。如果你什么都不用考虑的话,模式的选择无所谓了,都可以正常工作的,只是选的控制IC不一样而已。
    如果你是做控制IC的,那芯片内部的设计的难度会因为控制方式不同而不同。

楼主:
我目前是用L6562A做的,400W还没有开始,40-300W的系类全了,用的CRM模式,400W比较纠结,因输入电压高,APFC后要800Vdc,所以目前还是想用CRM模式。

网友:
L6562是很经典的芯片,看来楼上是做方案的,不是做ic controller的

网友(2015-05-13):
回复 网友A:

    800w 不須使用到
forward or half bridge , full bri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