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FD电路的布局

楼主(2013-09-03):
最近自己在做PFD电路的电路设计和版图设计。
遇到点儿布局上的问题。

之前师傅画PFD电路的时候,喜欢把两个信号通路放在版图的两侧(上下或者左右),中间部分放置delay电路。

但是看到这次“参考”的片子里,是把两个信号通路中相同的器件摆在一起。

看起来都是为了对称而做出的布局,到底哪种更好啊?

或者根据那些要求来判断哪种布局更合理?

网友:
以前,这个只是匹配延时,没必要弄得那么复杂,复杂了连线必然对延时影响大,并不是好事情,
这一点上,它和低频模拟电路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