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中运放共模问题

楼主(2013-09-03):
由于电源从1.8-3.6V
运放采用的是折叠式n输入的运放(p输入低电源电压不满足输入共模),但是n输入的话需要将双极PNP的发射极抬高至共模,所以就在两个pnp的发射机都垫了一个电阻。
加入启动电路,仿真出来发现运放输入都为高(电源电压附近),输出也在电源附近,pnp的点流都很大,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此结构存在三个简并点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仿简并点?

网友:
电路图贴出来啊

网友:
对于N输入运放来说,要避免共模输入过高的状态,过高的话输入差分对将会进入线型区导致增益下降,失去闭环钳位能力。
基准中有两个反馈环路,在正反馈环路的运放输入端口处加一个限压电路试试看。
每引进一个解决方法,都会引进一些附加问题。如果能用P输入运放尽量使用P输入运放。

楼主:
回复 4# lynker 谢谢你的分析,昨天是我把运放输入极性接反了,现已调好。
1.8的电源电压下。若用p管输入的话,双极晶体管Vbe消耗约0.7,输入p管-Vgs 0.9,尾电流源Vds -0.2,特殊corner下,这些值稍变化,电源电压就会太低。所以我还是采用了n管输入的运放。

网友:
为什么不用耗尽型管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