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的疑惑

楼主(2013-09-03):
#0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
延迟一个delta cycle,仿真时间并不前进,但会影响event之间的顺序。

网友:
#0 就是inactive区,会阻塞之前的active事件一个delta cycle后 一起发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lta cycle?什么意思

网友:
delta cycle表示无穷小时间。微观上的时间有先后,宏观上时间相等。仿真器有开关的,可以把 delta cycle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