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bandgap的简并点?

楼主(2013-09-03):
如何仿真bandgap的简并点,是要先加入启动电路后进行仿真吗?我知道是扫DC,但是具体过程是什么样子?

楼主:
顶一下,不要沉

网友:
要把启动电路拿掉,启动电路是用来破坏其中一个简并点的,让电路工作在希望的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我知道,我刚把启动电路放上,但是拿掉之后如何去看有几个简并点啊?
还有bandgap如何去分析稳定性啊?
   他的稳定性是不是主要看放大器的增益和带宽,如果运放稳定了,就可以说bandgap稳定了呢?

网友(2013-12-09):
同求BG的简并点仿真方法

网友B:
去掉启动电路
把BG在某处开环,开换点的输入端加DC激励sweep
检查开换点的输出端波形,看其波形与输入DC sweep的斜线有几个交点

cnk
正解!和我之前仿真的方法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问在某处开环,怎么确定具体在哪儿开环,DC sweep用斜坡信号吗?

网友(2014-07-25):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remove the startup circuit and open the loop at a high impedence poin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

网友(2016-10-20):
回复 网友B:

   thku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谢谢!

网友(2017-02-23):
还是不太懂该怎么仿真……能否再详细的解释一下如何仿真BG的简并点呢?

网友(2017-04-24):
回复 网友B:

能说得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现在知道怎么仿真了没有呢?知道了就告诉我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没看懂9楼所说的,请您说得详细些,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能和我说得详细些吗?三颗u

网友:
回复 网友F:

    依然不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还是不清楚……

网友(2017-07-22):
在VBG电压输出端加一个直流电压,电压值选稳态值,然后仿直流上电过程,观察VBG输出电流过零次数,如果只有一次过零,则不存在简并点,否则存在。

网友G(2017-11-14):
检查开换点的输出端波形,看其波形与输入DC sweep的斜线有几个交点

网友(2018-07-22):
回复 网友H:

去掉启动电路
把BG在某处开环,开换点的输入端加DC激励sweep
检查开换点的输出端波形,看其波形与输入DC sweep的斜线有几个交点
    你好!九楼所说,是在开环点的输入加DC激励SWEEP,然后检查开环点的输出波形?怎么在输入加开环点的波形,又检测开环点的输出波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您好!请问输入DC SWEEP 是哪个DC扫描呢?

网友(2018-08-31):
9楼说法很稳

网友(2019-05-09):
还是不清楚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G:
检查开换点的输出端波形,看其波形与输入DC sweep的斜线有几个交点

开环之后,环路直接断开??这样整个系统能正常工作?

网友:
简并好熟悉,又陌生

网友:
请大神指点启动电路如何规避 带隙简并点

网友(2020-05-09):
你好,请问楼主现在会了吗?怎么仿简并点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去掉启动电路
把BG在某处开环,开换点的输入端加DC激励sweep
检查开换点的输出端波形,看其波形与输入DC sw ...

但是这种断环,去掉启动电路去验证简并点是可以的,但是加上启动电路,去验证是否已经消除简并点了,断环是不是不合适,

网友(2020-08-04):
引用 网友B:
去掉启动电路
把BG在某处开环,开换点的输入端加DC激励sweep
检查开换点的输出端波形,看其波形与输入DC sw ...

厉害

网友J(2020-10-16):
引用 网友B:
去掉启动电路
把BG在某处开环,开换点的输入端加DC激励sweep
检查开换点的输出端波形,看其波形与输入DC sw ...

按照这种仿真方法进行了仿真,我设计的电路只有一个交点,但是交点出不是输出电压,这个正确吗?比如原输出基准电压为1.2V,两条线交点,输出基准电压为2.06V。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2020-12-22):
what is correct answer?

网友:
多想想就能明白

网友(2021-06-21):
引用 网友J:
按照这种仿真方法进行了仿真,我设计的电路只有一个交点,但是交点出不是输出电压,这个正确吗?比如原输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这种仿真结果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启动电路
把BG在某处开环,开换点的输入端加DC激励sweep
检查开换点的输出端波形,看其波形与输入DC sw ...

感谢大佬

网友(2022-10-09):
引用 网友I:
但是这种断环,去掉启动电路去验证简并点是可以的,但是加上启动电路,去验证是否已经消除简并点了,断环 ...

请教一下为什么加上启动电路断环就不合适了?

网友(2023-08-14):
25楼的方法是比较简单且正确的,原理就在于电路处于稳态时,节点的流入流出电流应该为0,所以有几个过零点就是几个简并点

网友K(2023-12-29):
我看下来感觉有两种方法:
1.看电流,闭环看,在环路的gate上加一个电压源,从0-vdd扫描电压,观察这个电压源上的电流的过零次数,原理应该是,电路稳定工作的时候,gate上肯定有一个电压假设是VBP,如果我施加的电压和VBP不同,那就会有电流流入或者流出这个电流源,如果正好相同,则不会有电流流入或流出,因此电流为0可视为一个稳态解。
2.看电压,开环看,在op输出端断开环路,环路的一段接电压源,观察另一端的输出电压,因为实际工作的时候这两端是接在一起的,所以找两个电压相等的时候,即两条曲线的交点,这是一个工作点,但是这个方法似乎看不到vdd和0处的交点,所以不清楚这是否能找出所有简并点。
请大神指正。

网友:
刚在网上搜到一个简并点仿真方法,还未尝试,不确定正确与否。先发出来大家参考,待后续验证后再来补充说明

网友(2025-01-20):
引用 网友J:
按照这种仿真方法进行了仿真,我设计的电路只有一个交点,但是交点出不是输出电压,这个正确吗?比如原输 ...

我也是这种情况,请问您解决了嘛

网友(2025-04-22):
引用 网友K:
我看下来感觉有两种方法:
1.看电流,闭环看,在环路的gate上加一个电压源,从0-vdd扫描电压,观察这个电压 ...

感觉很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