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代码转换门级表示

楼主(2013-09-03):
本人新人菜鸟
请问写了一些verilog代码(可综合的语句)之后,能否(怎样)把它转化成门级(最简单的门)表示的verilog代码呢?(什么工具,DC可以吗?)

网友:
网表不就是门级的VERILOG嘛  你还要什么

网友:
dc可以。还要一个综合库。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谓的可综合,就是可以通过综合软件映射到标准单元,看来楼主对于verilog的一些概念还不是很熟悉啊,建议你看看《Verilog HDL数字设计与综合》这本书,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2013-10-12):
DC可以的。或者用FPGA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