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

楼主(2013-09-03):
Min M4 area region<0.202,怎么修改这个DRC错误

网友:
估计是金属4的尖角造成的,面积小于0.202了。自己查看下。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对的,M4面积补到大于0.202就ok了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加一些dummy M4 。估计你的M4是顶层了。

网友:
把面积补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