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 ip

楼主(2013-09-03):
请问Altera ddr2现成的ip能不能直接兼容ddr3的芯片控制?

楼主:
如果作修改的话,工作量会不会很大?

网友:
Altera不是有DDR3的IP吗,为什么要用DDR2的呢?

网友:
altera不是很清楚,但是xilinx的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表述错了,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