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电容输出噪声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3-09-03):
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噪声的面试题,无从下手希望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如题:电源和地之间两个电阻R串联,中间输出接一个电容C,问输出噪声?
在电阻输出和电容之间接一个无噪声的理想缓冲器,问此时电容上的噪声?

网友:
第一个kt/c ,第二个4ktreq, 噪声功率无穷大

网友:
理想缓冲器和导线有什么区别?没有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题目就是这样的 没有其他条件啊

网友:
加了缓冲就没有滤波效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呢?加经过缓冲器后不是还要经过电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如果简单的认为理想缓冲器输出电阻近似为0,那么输出端就没有发生滤波,噪声功率应该是无穷大
实际缓冲器要考虑缓冲器的输入电容和输出电阻,就比较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有道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