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IC滤波器谁做过啊

楼主(2013-09-03):
我在做CIC滤波器,根据matlab的模型写出RTL,在matlab里面频谱分析都是正确的,可是在Modelsim里面仿真之后的数据再进行分析,发现只有时域波形是正确的,频域差太多了。自己鼓捣好多天了,哪位高人做过啊,救救我吧

网友:
把matlab的节点的数据dump出来,和RTL的数据对比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tlab仿真的波形跟Modelsim一模一样。。。
   现在出现一个新问题,我做的滤波器输入的是一个正弦波调制之后的信号,我的目的是想降到奈奎斯特频率。经过CIC之后,为什么出不来正弦波。做了四级结构,第一级CIC输出的是正弦,第二级补偿也是正弦,第三级半带也是正弦,只不过量化台阶越来越大,最后一级半带抽取根本出不来正弦波,因为抽样的点数不够。频域分析SNR=110dB,可时域怎么会这样,根本做不出正弦波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有微妙之处,我希望高人教教我啊,着急用。。。还有十天就要流片,我在这里纠结了好多天了。。。谢谢 谢谢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确实不太明白,现在“ matlab仿真的波形跟Modelsim一模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你好,我做CIC滤波器,四级结构,CIC,补偿,半带1,半带2。现在才知道掉进了坑里,以前频谱分析结构还可以,是因为分析了只是一很小的频带。现在看来,加入1KHz的1bit调制信号之后,频谱分析发现谐波很大,逐级分析之后。第一级CIC的输出就出现了谐波,而且似乎是关于极点对称的,谐波几乎可以与信号相比,怎么调也还是有谐波。为什么在不加信号之前,频谱是正确的,而加入信号之后差距却这么大,我实在是找不到别人可以问了,希望老师帮帮我。

网友:
filter 的系數是如何得到?
使用 matlab  sim 出來嗎? ?

网友(2015-05-15):
回复 网友B:

出现谐波很可能是你的输入有问题。你的输入是循环若干个周期的bit流产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