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SE13.4中使用clocking wizard创建一个分频模块没有输出信号

楼主(2013-09-03):
求问各位前辈高人

我在ISE13.4的工程中使用clocking wizard创建一个时钟分频模块,希望将FPGA的66MHz时钟转换成50MHz的时钟供内部模块使用。其中CLK_66作为输入,CLK_50作为输出信号。

想先通过modelsim10.1仿真一下,但是仿真的结果发现CLK_50一直没有输出。原以为是ISE与Modelsim关联没做好,又重新仔细编译了一遍,编译和调用都没有报warning了,但CLK_50还是一直为低。最后还是厚着脸皮烧到FPGA上希望能有惊喜,结果用chipscope看果然是不对的。

所以现在想请教各位有没有预到过关于ISE里clocking wizard的IP核没有输出的情况?或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静候佳音!

网友:
看看 输入时钟的抖动,电压
复位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