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SB数据采集、68013a

楼主(2013-09-03):
怎样方便快速的把数据传给电脑?

       外部设备如何将数据传给电脑呢?无非就是看电脑上都有什么接口提供给你来传输数据使用,可该如何选择这些接口呢?

       首先,先来看下电脑提供给用户作为数据传输的接口有哪些:

       1、并口

并口又称为并行接口。目前,并行接口主要作为打印机端口,采用的是25 针D 形接头。所谓“并行”,是指8 位数据同时通过并行线进行传送,这样数据传送速度大大提高,但并行传送的线路长度受到限制,因为长度增加,干扰就会增加,数据也就容易出错。目前计算机基本上都配有并口。

       2、串口

串口叫做串行接口,现在的PC 机一般有两个串行口COM 1 和COM 2 。串行口不同于并行口之处在于它的数据和控制信息是一位接一位地传送出去的。虽然这样速度会慢一些,但传送距离较并行口更长,因此若要进行较长距离的通信时,应使用串行口。通常COM 1 使用的是9 针D 形连接器,也称之为RS-232接口,而COM 2 有的使用的是老式的DB25 针连接器,也称之为RS-422接口,不过目前已经很少使用。

       3、USB接口

USB 即“Universal Serial Bus ”,中文名称为通用串行总线。这是近几年逐步在PC 领域广为应用的新型接口技术。USB接口具有传输速度更快,支持热插拔以及连接多个设备的特点。目前已经在各类外部设备中广泛的被采用。目前USB接口有两种:USB1.1和USB2.0。理论上USB1.1的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2Mbps/秒,而USB2.0则可以达到速度480Mbps/秒,并且可以向下兼容USB1.1。

       除以上接口之外,电脑还提供了一些扩展槽给用户用来进行传输,例如:ISA插槽、EISA插槽、VESA插槽及PCI插槽等。但由于这些数据接口都位于电脑主板上,使用时需要把电脑主机打开,才能把设备连接到电脑上,很是麻烦,这里不再介绍。

       那么我们该选用什么接口来方便快速的传输数据呢?

       并口,由于速度的局限性导致其逐渐被淘汰,目前大多只有台式机连接某些打印机使用,而笔记本电脑更是直接去掉了并口。

       串口,也就是COM1口,也称之为RS-232接口。RS-232接口有着简单的协议,操作方便而被很多人用作数据传输使用,但由于RS-232属于单端信号传送,存在共地噪声和不能抑制共模干扰等问题,因此一般用于20m以内的通信;并且由于其电气特点,传输速度一般只有每秒50、75、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115200波特。

       USB接口,目前市面上主要都是USB2.0接口,他只有4根线,两根电源两根信号,故信号是串行传输的,但他的传输速率达到了480Mbps,这算为MB为60MB/s,足以满足大多数外设的速度要求;由于USB接口的信号线是一组差分线,所以能很好抑制共地噪声和共模干扰等,并且支持热插拔。

       很明显USB接口各项特性都满足我们的“方便、快速”的宗旨。如果我们的设备是类似于U盘、鼠标、键盘等通用的设备时,操作系统里就有他们的驱动了,我们连接上设备就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我们的设备不是这些通用的设备时,我们该如何让系统识别我们自己的USB设备,并传输数据呢?

  • 自己遵照USB2.0协议来编写USB2.0协议来传输自己的数据;
  • 使用协议封装芯片,来传输自己的数据。

第一种方法,由于USB2.0协议过于复杂,不是什么人都能编写出来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太适合。

第二种方法,目前最流行的USB协议封装芯片是Cypress(赛普拉斯)公司的CY7C68013系列芯片了,该芯片将USB协议完全封装起来了,你只要对芯片进行一些编程设置,就可以有属于自己的USB接口了。相比于第一种方法,复杂度降低了很多,而且开发周期也缩短了很多。但该方法要求用户对CY7C68013系列芯片的内部结构比较熟悉,从而也有一定难度。

这时肯定有人问了,有没有一种我们不需要了解什么CY7C68013系列芯片的内部结构,也不需要对其编程,我们只想发送什么数据,电脑就收到什么数据的一种芯片,或者模块呢?

下面我将给大家介绍一款不需要用户进行太多的操作,就能实现用户想发送什么数据,就收到什么数据的一款模块:USB20D模块。

USB20D模块是一块USB协议封装模块,他将USB协议完全的封装起来了,不需要用户对其进行任何的编程操作。USB20D模块面对用户提供的是最简单的并行接口,用户只要按照普通并行接口的操作就可以通过USB接口发送或接收自己的数据了,而且是你发送什么数据就收到什么数据,不会牵扯到任何有关USB协议的问题。而且传输速度是32MB/s(字节/每秒),这里是纯数据的速度。

       这时肯定会有疑问,USB2.0的传输速度不是60MB/s吗?首先60MB/s这是理论的最高速度,实际是有偏差的;然后这60MB/s的速度中包含有USB协议的部分在其中,所以纯数据速度是达不到60MB/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