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延时怎么计算啊?

楼主(2013-09-03):
rt,延时怎么计算啊?延时有器件延时和线延时来着的~
我觉得定性的看,器件延时就是把输入端口的驱动电阻(可能也是输入连线的电阻)*器件版图自己的电容,然后得到器件的延时~
那么线延时是不是金属线自己方块电阻乘以每个方块的电容,然后累加得到的延时呢?
因为我用的.18工艺,在pt后report的时候选了net项,但net的延时都说的是0,想问问是不是.18工艺线延时特别小的缘故才显示的0啊?

网友:
pt 反标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想问问延时计算的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input tran 和output load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查找表查吧~
但是这个查找表也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吧~
比如trans,好像就是rc来算的~
我就想问问,查找表产生的原理,定性的分析就行~
然后就是想知道线延时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