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安装redhat4.8,不能启动

楼主(2013-09-03):
请问各位大神,我新买了一台笔记本,ThinkPad的,2012上半年出了机器,在安装redhat 4.8后,启动,屏幕是一个纯色的屏,可能是白色的,可能是粉色,可能是蓝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蓝屏,淡蓝色,像是桌面背景),然后就一直这样不动了。安装redhat6的话是可以启动的,但是在redhat6下,一些EDA软件不好用,比如安装VCS时,因缺少很多库文件而不能使用,很是纠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脑太新的缘故,还请大神们赐教,或者给点可能原因排查的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楼主:

    驱动不支持。可以考虑用U盘做软盘,到官网上下载自己PC上对应的磁盘阵列卡驱动并安装(识别硬盘,硬件技术支持),之后根据提示安装各类缺少的驱动。系统安装完成之后,系统中的一些文件需要升级和重新编译(防止系统莫名崩溃,软件技术支持),才能完美贴合你的硬件。通常,顺利的话,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周时间。曾在几台戴尔服务器上整过,即使系统软硬件完全相同,过程也不会完全一样。
    建议楼主还是用redhat5.7及以后版本,或者4.9(系统数据难搞到),最新的5.9应该适合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谢谢你的回答,我是菜鸟,不太懂你说的这些,我尝试去找找看,有问题的话还望大神赐教!很不幸地告诉你, 我昨天装了redhat5.9,情况一样,是个灰色的屏,不是关机那种,屏幕是亮着的,这是咋回事啊?谢谢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看看下面有没有你需要的驱动:
http://www.nvidia.com/Download/index.aspx?lang=en-us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安装系统之后才灰屏吗?这是显卡驱动问题,一个笨一点的办法是系统盘引导进系统修复,尝试勾选不同的分辨率和对应的频率,通常800*600是可以用的,可能显示会有一些问题。最好还是用优盘模拟软盘,找到对应的显卡驱动安装。
    如果是安装盘放进光驱就出现灰屏,那是阵列卡的驱动问题。
    如果是个人学习,还是建议安装一个虚拟机,这类教程很多。通常的双系统运行起来,并不一定比虚拟机好多少。
    如果6系列的系统没有问题,只是EDA软体的问题,解决办法是把软体对应的库文件拷贝到对应的lib或lib64下,如果已有,版本高于软体,就拷贝库到usr/lib、usr/lib64下,做一个link到lib或lib64下,通常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
RHEL 6 ?  還是 6.2 or 6.3 ?
先前朋友說過 centOS 6.2 display 有些BUG
6.3 fix  ..

RHEL 4 或 RHEL 5 都認不到新電腦 EFI BIOS 下HD .. 就算你切到 legacy mode .. centos 5 裝好還是有問題

http://bbs.eetop.cn/thread-417774-1-1.html
這邊有 RHEL 6.3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回去找一下。还有,请问我怎么样知道驱动是否已经正确安装呢?
朋友给我看了一下,好像显卡是可以认得出来的。我是菜鸟,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具体的6点几版本忘了,但是redhat6下,我需要用的软件有问题,所以不能用6.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系统安装完之后有reboot嘛,我就reboot,开始时还是正常的,在出现 root(hd0,。。。。之后,下一段,会出现几句看似有问题的语句:
Memory for crash kernel (0x0 to 0x0)notwithin permissible。。。
Warning:pci_mmcfg_init marking 256MB space uncacheable.
Red Hat nash version 5.1.19.6 starting
Unable to query Synaptics hardware.

之后是一些check。。。。[OK]
。。。。。。。。。。。。。。

之后应该是要转入图形界面了,这个时候,就跳转成了一个纯色的屏(安装完成后的reboot,屏幕颜色是灰色的,之后强制关机重启的话,到这里,可能是绿色,可能是紫色,或是其他颜色。。。),没有任何字,没有任何按钮。。。

大神,我不是准备装双系统,就只装linux系统的。
用系统盘引导进系统修复是进入rescue 模式吗?我回去试一试啊!
显卡驱动在ThinkPad官网上没有,我回去照@peppermint提供的网址,网上搜一搜。
redhat6的话,总是提示缺少很多32bit的库,之前找的时候也没有找到对应的库。而且,据说6不仅是有库的问题,还有别的问题,比如仿真类软件用起来不太正常。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再考虑用redhat6。之前也折腾了很久,很是郁闷啊!
我想,是到启动界面的时候才出现问题的,有没有可能跟XServer 有关呢? 还请大神帮忙分析,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载了一个显卡驱动,可是电脑都启动不了,怎么安装驱动呢?还请大神赐教啊!感谢!

网友:
先用安装光盘进入rescue模式,不要设定唯读,原先硬盘的 linux 的 root partition 会被 mount 到 /mnt/sysimage 下。编译 /mnt/sysimage/etc/inittab 内容
id:5:initdefault:
改成
id:1:initdefault:
下次硬盘重新开机就会进入 single user mode。
安装驱动完成后,将 /etc/inittab 改回原先的内容再重起动 (reboot)。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没弄好,到官网去下相应的显卡驱动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提示,这个问题以前没碰到过,应该是kdump的问题:http://blog.csdn.net/cnbird2008/article/details/5034640。另外,根据Synaptics这个词,应该是触屏方面的驱动程序,由此想起,你的Thinkpad是预装了WIN 8,这个系统有个安全设置,需要改BIOS,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具体改的办法,网上很多,搜WIN8改linux系统的解决办法,关掉安全启动选项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我昨天已经进入单人模式了,但是优盘没有识别出来,所以就没有安装得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优盘如果识别了的话,是在/media/文件夹下面吗?
还请赐教啊! 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已经下载了显卡驱动,还木有装成功,回去再折腾一下,谢谢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关于kdump的问题,好像网上有说一般不会导致电脑这样启动的问题,不过,也许是综合起来的原因,我回去试一下。我电脑预装的不是WIN8,是ubuntu,BIOS,我看了,它的secure boot是disable的,应该不会限制其他系统的安装,而且我装redhat6是可以启动的呢,不过,可能是我检查的不够仔细,我回去再看看。有什么问题,还望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显卡驱动装好后,重启,提示错误:The X-server can not be started on display

然后提示查看详细错误信息,看完退出之后,又是纯色的屏,没有任何字符,OMG!
在网上搜了下,有说是,主机显卡不支持“Xorg”类型的原因造成的,将其改为“Xsun”,说用kdmconfig命令配置,然而我在单人模式下,输入kdmconfig,command not found。抓瞎了。。。
请大神赐教啊!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补充错误信息:Failed to start the X server (your graphical interface). It is likely that it is not set up correctly. Would you like to view the X server output to diagnose the problem?
感谢!

网友:
都现在了为什么还这么死脑筋呢?装上个win7,再装上vmware workstation,然后再装什么系统你都不用担心driver的问题了。俺在vmware下CentOS6.4里装了Cadence几乎全套,mentor几乎全套,matlab hspice, etc., 都运行很快、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大神,我是有点转不过来弯,呵呵呵。可是问题出现了,我就想把它解决掉。感觉大神应该是自己装过linux系统的,还望大神赐教啊!报错是Xserver启动不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Xserver错误是显示的问题,多数是显卡驱动没装好,前面已经说过了,可以选择一些品牌显示器的分辨率和频率,挨个试一试。最好还是到redhat官网上找对应型号的驱动安装。任何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只是暂时还没找到解决办法而已。只要穷追不舍,总能解决,还能多掌握很多知识。碰到问题还是多到百度、谷歌和论坛上搜搜,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办法,至少是思路。
    服侍各类机器十多年的经验,问题的解决办法往往都隐含在问题当中,只是没有察觉而忽略,经验丰富的熟手就是抓住了这些易忽略的问题而找到解决办法。现场指导会容易解决问题。
    现在的很多实习生(包括很多职员)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是把问题推给别人,自己不动脑子,什么问题都来请教,看似态度很好,动机不纯。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个人还是很赞同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多做试验,解决不了的,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及抓住机会刨根问底。

网友:
这个是redhat的老问题了, redhat 9.0开始就有, 不过这也是用户设置的问题, 但是redhat设定一下防护,这不难吧. 由于安装时用户设定的显示分辨率与实际分辨率不同时,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设定相同,还是会出现黑屏的结果, 不知原因, 但debug一直存在.
总是安装redhat, 需要两遍才成功的人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