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为什么电压降会影响线延迟?

楼主(2013-09-03):
请教大家,为什么电压降会影响线延迟?谢谢!

网友:
降电压直接影响cell delay,因为CMOS的工作方式是充放电式的,线上电容也会影响充放电的速度,所以间接会影响线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那电压降是如何影响cell delay的呢?就是为什么会影响cell delay?

网友:
随便找本教科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电压变低,电场强度变小,载流子速度变慢,cell delay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

网友:
回答的簡潔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