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经实验观察,Cascode电路带宽反而窄?

楼主(2013-09-03):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ADS、Pspice仿真过,用相同器件、集电极电流相同的情况下,Cascode电路的带宽反而比共射放大器的带宽窄?而且我也用实际器件实验过,结果也是共射共基放大器比单级共射放大器带宽窄不少,为什么?

共射共基

共射共基

共射

共射

网友:
想问下这电路的带宽是大概是多少,Q7 Q6的gm是多大?如果仿真中共基管的栅极接理想电压的话,会否会改善。理论上带宽都是1/(Rout*Cout)左右,cascode的输出电容小点,增加了个极点

网友:
cascode的带宽当然窄啊,因为它的增益高啊。恒定的是G*BW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教材上说:渥尔曼(Cascode)电路不发生密勒效应,能拓展频宽。我实验和仿真的时候的共射放大器增益与它相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教材是错误的,很明显输出电阻变大,增益变大,带宽减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发生密勒效应,是指第一个管子的增益变小,还是有密勒效应的,比较小而已。教材这么说可能的原因是主极点是输入极点,而你的电路的主极点是输出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