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差分对输入大信号时,时差分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9-03):
差分对输入大信号时,时差分对的作用是什么??晶体管工作在截止和饱和两种状态,且采用的单端输入双端输出。   还有吉尔伯特乘法器用于鉴频器时,输入信号的相位关系。

网友:
你所描述的情形中,觉得差分对可以理解为开关。。。CML Driver很多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可以理解为单端转双端的缓冲级么

网友:
这是开关作用,差分作用仍然是对管子进行切换,形成频率的变换,例如混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