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仿真错误求教

楼主(2013-09-03):
小弟在用VCS做不带时序的DFT仿真时,发现定义的扫描链中,凡是掺有设计中function mode下的generated clock的scan chain,在shift in数据时都会出错,其他不含generated clock驱动的reg的scan chain则没有此问题。
我在插DFT时已经用定义的外部输入时钟去autofix了,并且设置了mix clocks以及插入lockup latch,插完之后用dft_drc查也是没有uncontrol reg的违例。

请问各位大神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generated clock增加了一个delta delay。你在其它clock上加上delta delay是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带时序的DFT仿真,应该只看DFT插入的功能是否实现.delta delay似乎已经考虑时序在内.

 不懂,聆听更细节的解说!

网友:
vcs仿真的时候加入+tetramax +nodelay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