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大神,rail to rail 运放的线性度THD最大能做到多少?

楼主(2013-09-04):
各位大神,你们以前做的rail to rail 运放的线性度THD最大能做到多少?
我现在做一个rail to rail 的noninverting buffer ,vdd=1.8, vin=1.4vpp,
从Sansen上的书来看,由于变化的offset的限制,THD似乎不能做到很高, 而且不能通过增益来消除offset带来失真。

网友:
您VIN输入怎么才1.4Vpp,果断加大啊 至少在1.6V吧

之前做过r2r,忘记THD是多少了来着,百分之零点几? 再回去看看当年的文档。与你加的峰峰值和频率有关 频率过快 THD会变差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用的rtr是什么结构的,offset的影响能消除吗?

网友:
rail to rail ,雙差動對, input 位準一變offset 跟著變 接成unit gain buffer THD 保證很大 你可以試者改電路外部結構(beta connection)嗎? 讓OP input 那一點不要改變 就不會讓offset成為您的THD來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输入需要高阻,而且由于SNR要求,电阻也不能太大,所以采用了单位增益反馈的buffer结构。
请问您提到的beta connection是什么结构?

网友:
beta connection 就是OP 的外部連接方式 以您的例子是unit gain feedback 但是以rail to rail PMOS & NMOS 雙差動對 offet 不匹配 是harmonic distorsion 的嚴重來源 建議您可以考慮用單差動對 unit gain feedback buffer 輸入信號控制在 OP 設計範圍內即可 或是採用 level shifter output to  R input, connect to OP (single differential pair, fixed OP input) input with R feed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