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时钟IO的设计

楼主(2013-09-04):
向各位大侠请教:
看到一个时钟专用IO的设计如下图:
请问,反相器和电阻的结构作用是什么? 相比buffer直接进去有什么好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输入波形中心点大概在电源电压一半处,防止偏离;另可以在高频提供一定的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理解,能麻烦再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上电阻后,反相器自己会有一个偏置点,通常约在电源电压一半处,这样时钟信号本身如果中心点有偏离,经过这一级后中心点会被偏置在电源电压一半,这样后续放大比较好;电阻还会形成一个零点,提供高频增益,可以用小信号推导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有什么坏处? 功耗大?

网友:
我觉得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是当输入pin脚floating时,这个结构也会把pin脚bias到1/2 VDD,这样就避免了引脚悬空。

网友:
For ESD consideration the resistor should plase before the inv, the circuit connection may be wrong.
For circuit consideration the resistor & inv can be a low pass filter slow down the input signal , filter out the high speed glitch noise. But the resistor will always flow current, if the resistor is large enough. But if the resistor is very large the inv & resistor will have wery week low pass ability. So I think this resistor connection (between inv`s input & output) is a stupid design.

网友:
输入是AC coupling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你可说错了,那个反馈电阻确有其用途。not stupid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也是用cap couple过去的。

网友:
不用couple也是可以的,这点加上电阻后会变成高阻点,视电阻大小而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点加电阻啊?不AC couple DC点偏了啊!在inv输入环路前面加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图中这个电阻加上去后DC点就不会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的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激励怎么加?激励的dc电平也设置成Vdd/2?  如果激励的DC电平是3/4Vdd,你看看会发生什么。 DC点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激励不可能是理想的,激励肯定会有自己的输出阻抗,如果输出阻抗比这个结构输入阻抗小,那DC点会受前级影响,如果输出阻抗大,则由后级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是对的。这个激励应该是电平信号,而不是电源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一般的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是50ohm,若要保证DC点不变fb电阻需要5ohm左右。这样会有很大的电流流入或者流出信号发生器啊,这个可行么?或者这个clk信号用一个高输出电阻的芯片提供?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结构的输入阻抗只有在高频时才完全等效为加上去的电阻值,而且这个因为是自己电压偏置,只能接受电流输入,个人认为前级应该是高阻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一般这个前面加隔直电容,这样可以用在低阻驱动情况。若有高阻驱动可以直接用。或者在电路内部加个大的等效输入R,可等效为高阻驱动。

网友:
这个已经不属于IO的部分了吧,是clk的input buffer,clk信号ac couple进去,self-bias的invertor提供增益,把clk信号转成方波,相比CML结构,对共模噪声抑制能力差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这个结构一般都是AC COUPLE的。加隔直电容在DC时其实就是高阻状态,COUPLE过来的就是输入到这个节点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