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pare cell connect pg

楼主(2013-09-04):
icc在插入spare cell的时候可以放-tie选项,后期由于需要remove掉版图上所有的pg连接之后
有什么办法可以再对spare cell的入力进行pg连接呢?

网友:
derive_pg_connecttion 自己man一下好了,可以只针对某个hier下的instance做pg连接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表述的不太清除,我想做的是让spare cell的输入端自动连接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