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UVM 并行sequence driver结构相关问题!

楼主(2013-09-04):
本人刚开始弄UVM  请教UVM高手们问题
现在在一个driver对应的sequencer下,并行run多个sequence,其实也就是fork结构。
前几天在跑这些sequence时,driver和sequence的握手使用的全是全局变量,虽然比较土,但特别好用,并行的效果很好,更重要的是握手动作的可控制性很强。
现在换成了driver和sequence之间的rsp_port,带来一个问题是,每个并行sequence的driver rsp都得经过rsp_port这唯一一个port,导致总是报一些rsp queue full的ERROR,这显然是握手处理不一致,而用sv debug 并行动作或timing比较费劲。
所以问题是:
【1】有没有类似monitor和scoreboard之间加后缀的那种命名方式,让driver的rsp通过专有的port和sequence进行通信,而不是只用一个rsp_port?
比如: rsp_port_seq0.write就是给sequence0的,rsp_port_seq1.write就是给sequence1的
【2】有没有一个driver挂多个sequencer的结构? 这个还没试过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估计也比较菜,高手们海涵。。
【3】 如果在driver和sequence之间进行req-rsp握手,这套办法能用的前提是,这driver得挂在环境中。如果比如某个slave有了一个更好的BFM,代替了slave 的driver;或者刚开始使用的是比如ARM的driver,后面也换成了BFM或者实际的design。那么driver去掉了无所谓,问题是sequence也不能用了,起码得改。
所以:有没有monitor/scoreboard和sequence之间的port或者channel?类似rsp_port。这样即使因为不同的仿真级别,把driver换掉,也不会对环境产生更大影响?因为monitor和scoreboard始终都是独立的。

谢了!!!

网友:
   driver就是driver,是testbench赋予它的含义。没有什么实际的BFM,虚拟的BFM。BFM本来就是行为级转到pin wiggle的一个接口,否则就是design的一部分了,要归到DUT里面去。即使那样,还会有一个driver在那里,作为testbench到dut的桥梁。

网友:
driver 用模板

网友(2014-06-11):
回复 楼主:

    此问题是否解决?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driver和sequencer在UVM父类中定义了一个port/export,难道默认值只能一对一传输?
当一对多时,是不是需要重新定义port,如果是,定义哪种port类型?
希望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2014-11-26):
初学。再看怎么通过一个driver驱动多个sequence
如果只有一个agent,可以定义一个sequence library,然后每定义一个sequence就把它添加到library里面。sequence的执行顺序是可以指定的。这个应该是只要一个sequencer,sequencer和driver之间的连接也和前面的一样。这个UVM1.1的UG上有提到,但是代码不多,特别是不同sequence之间的执行顺序也没讲清楚,我自己也没试。
如果是不同agent,sequence之间要同步,一种可以用全局变量,还有一种是virtual sequence。
以上都是一个driver对应一个sequencer,没看到有说一个driver可以对应多个sequencer
driver和sequencer的连接port是,drv.seq_item_port.connect(sqr.seq_item_export);
应该是这个port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