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过TSMC65nm工艺的人进!

楼主(2013-09-04):
用过TSMC65nm工艺的前辈们,这个工艺有哪几种电压的MOS管?nch12的管子阈值是多少?我用工艺库的过程中觉得阈值有问题,讨教下各位!

网友:
有两种电压,1.2V和2.5V。nch12管子的阈值电压会变的,和宽度和长度都有关系,用默认最小尺寸给出来的好像是400多mV,宽度和长度增加会使阈值电压降低。库中的lvt指低阈值,hvt指高阈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dnw管子和nvt管子吧,nvt管子是耗尽型管,这个是40nm的,不知道和65nm是否一样

网友:
打开model file去看,里面可以根据公式读出Vth值的

网友:
tsmc65 standard是1V的管子,如果库里有nch12这种应该是low power的库,没用过

网友(2018-08-20):
求问nch_25,是标准 2.5V I/O transistor吗?

网友A(2019-01-17):
我刚刚接触65的库,想问一下要如何查看工艺参数呢?比如u, Cox之类的......谢谢!

网友(2020-03-22):
求65的库呀

网友(2023-04-03):
nch_hvt, nch, nch_mlvt, nch_lvt。Vth变小,漏电变大,速度变快。high,medium,low。

网友(2024-03-24):
建议用带mac的,支持蒙特卡洛

网友:
求如何查看片上电感最小值

网友B(2024-05-22):
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大佬知道,啥都不显示,参数也改不了

器件调用光秃秃

器件调用光秃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大佬知道,啥都不显示,参数也改不了

看起来像是工艺库不全

网友(2025-02-23):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接触65的库,想问一下要如何查看工艺参数呢?比如u, Cox之类的......谢谢! ...

我记得工艺库里有release note.txt文件,里面是讲pd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