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LVDS的负载电容

楼主(2013-09-04):
最近在设计800MHz LVDS link, LVDS driver的负载电容一直按20pF估计的。看到一个TI的产品(CDCLVD1208),它的上升/下降时间在300ps以内的条件是5pF的负载电容。

所以假设我的在PCB板上的走线在4cm以内,LVDS driver的输入信号直接接FPGA,多大的负载电容是比较正确的估值呢?谢谢大家!

网友:
300ps的上升时间,带宽大概1G多点,在PCB(Er=4.2)上,1G波长大概150mm,15mm以上的长度应该看做传输线模型.
个人觉得5p合适的,20p太over design

网友:
实际5-10pF 已经很大了
20pF
确实过了点

网友:
嗯,这个值是比较大

网友(2013-11-29):
想知道从理论上怎么解决

网友(2016-06-14):
搂住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