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非线性过高

楼主(2013-09-04):
四阶 15bit DT-SIGMA_DETLA ADC 非线性过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位麻烦知道我一下,是OTA的原因吗

楼主:
现在只能达到11bit

网友:
没有详细信息怎么分析

网友:
Increase your OP gain (OP non-linea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crease the OP open loop gain can solve this), suggest you use Matlab simulate the time domain OP non-linear effect & capacitor non-linear is also a issue (you can also ). DEM algorithm is also a factor, signal dependent (use Matlab to simulate this).

网友:
非线性过高?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什么的非线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谐波过大,差分折叠共源共栅输出线性范围过低

网友:
前仿还是后仿,还是测试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仿,是OTA非线性,我设计的是差分结构折叠共源共栅代CMFB的OTA,发现总是输出非线性

网友:
确定是OTA的非线性?不是DAC引入的?
如果一定是OTA,我觉得还是偏置有问题,你看一下瞬态每个管子的状态,尤其是电流源的管子,是否还在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没有做bandgap,用理想先代替的,你说的DAC,我是1bit的,嗯,我也有点怀疑是DAC的问题,

不过我排除了,我用理想的仿真过,还是有谐波,后来无意中发现是OTA的问题,现在就是非线性过高,实在不会到用啥办法,还有就是1bitDAC,我不知道怎么仿真,你能不能提供一下建议,仿真方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INL/DNL有多大?

网友:
就是谐波过大,差分折叠共源共栅输出线性范围过低

网友(2014-06-28):
matlab sim is necess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