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础问题请教,PLL中cp部分的噪声函数

楼主(2013-09-04):
书上说cp噪声是NH(s)/Kpd(1+H(s)),低通,但是这个式子是怎么算的啊,根据这个图
icp(s)折算到输入

,就是icp/Kpd呗,Kpd不就应该在分子上了么……懵了,我说的也不明白,希望大侠们给予指点……

网友:
好像应该是把icp(s)先算到输出再除以(1+H(s)), 算算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想明白啦,原来是线性叠加啊,[icp(s)-θout(s)Kpd/N]*NH(s)/Kpd=θout(s)Kpd/NH(s),出来的啊,3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