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关掉UVM_INFO的信息?

楼主(2013-09-04):
各位:
      使用了一个加密的VIP,其中有一条UVM_INFO的信息,每发送一个数据都会报告。我都将UVM_VERBOSE设置为UVM_HIGH了,该怎么操作才能将UVM_INFO关掉呢?

网友:
应该设置为LOW,应该就不会了吧。。。。默认是med

网友:
基本上有三个方法:
因为别人可能写的是UVM_NONE,所以你用verbosity是没发不让其显示的。
(1)使用severity+id将其屏蔽,id=你IP的id string,severity设置成UVM_WARNING,使用函数
        set_report_severity_id_verbosity
(2)使用severity+id+action将其屏蔽,也就是说这个ip对应的INFO的action设置成UVM_NO_ACTION
        即可(UVM_INFO 默认的action是UVM_DISPLAY),使用set_report_severity_id_action函数
(3)使用uvm_report_catcher 类,讲你需要的信息catch下来(根据id,severity,verbosity等),然
        后使用这个类的set_action函数设置UVM_NO_ACTION或者改变其verbosity为UVM_HIGH让其不显
        示。

    总的说来,使用(1)或者(2)即可,使用(3)可以做到颗粒度很精细的消息控制,但是它是通过callback实现的,消息量很大的时候会影响仿真效率。

网友:
补充一点:对于方法(3)来说,你还可以在重载catch()函数的时候不要return THROW,直接return CAUGHT,这样的话消息也会被屏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用(2)搞定了,在脚本里面加上了“+uvm_set_severity=uvm_test_top.tb0.*,ALL,ALL,UVM_WARNING",然后把VERBOSITY设置为UVM_NON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