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TCMOS是不是只能用在数字电路中去节省功耗,模拟电路中为何不能使用?

楼主(2013-09-04):
问题如题,谢谢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MTCMOS用在数字电路中能节省功耗好像是因为改变了VTH的值,使得开关损耗减小;但是模拟电路中的功耗主要是静态功耗,比如电流镜,跟VTH关系不大,而是跟宽长比有关。

网友:
新工艺中数字门电路的漏电太大,规模也大,所以用MTCMOS来做Power Gating降低静态漏电;
在SOC中,模拟电路的规模与数字电路相比通常小的多,而且其晶体管选择也不象数字电路那样受限,因此漏电相对没有那么严重。
当然,如果要节省这点漏电的话,一样可以用MTCMOS来开关电源,前提是没有对模拟供电性能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