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NPN的gm跟发射极面积关系怎么表示?

楼主(2013-09-04):
NPN管的  ,其中

gm跟发射极面积有什么关系~~~~

网友:
设管子偏置于放大区,则
Ie=A*Js*exp(vbe/vt), A为发射结面积,Js为反向饱和电流密度,对vbe求导
d(Ie)/d(vbe)=gm=A*Js*exp(vbe/vt) /vt           1式
=Ie/vt                                                               2式
从1式可以看到,如果你的偏置是固定vbe不变,则gm和A成正比
从2式可以看到,如果你的偏置是固定Ie不变(实际电路大部分是这种情况),则gm和A无关,只用一个管子和并联N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不是还有一条gm VS Js(电流密度)或者beta VS Js的曲线吗,按照那个查。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少子在基极既不饱和又不过少的话,gm和发射极面积是无关的。

楼主:
不是还有一条gm VS Js(电流密度)或者beta VS Js的曲线吗,按照那个查。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少子在基极 ...
引用 网友A:

   没查到。。。能不能具体说说gm和Js什么关系,Js和发射极面积什么关系?

楼主:
不是还有一条gm VS Js(电流密度)或者beta VS Js的曲线吗,按照那个查。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少子在基极 ...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ic=  is exp(vbe/Vt),is 与面积成正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面积就在Ic与Vbe的关系中,Ic与Vbe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所以用gm与Jc的关系实际中的确更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吗?按阁下的意思,那么两个管子并联使用和只用一个管子是一样的了。。。

网友:
赞8楼,分析的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