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O噪声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3-09-04):
1.做pnoise仿真时,在1K处的噪声是正的dBc/Hz。这是为什么?难道低频时的噪声比基带功率还高么?还是说低频下噪声模型不准确了?
2.怎么把VCO的噪声换算成抖动?看了拉扎维的推导过程,只换算成cycle jitter,那怎么换算成random jitter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侠   没有振荡吧!!要不咋可能是正的!!

网友:
就算是仪器测试还要分低频偏设置与高频偏设置不同呢,对VCO设计通常不是关注带外的特性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低频1/f噪声模型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的确是这样,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