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试过不用ddr里的200MHZ时钟

楼主(2013-09-04):
由于板子的尺寸有限,想把用于ddr的200mhz晶振去掉。不知道是否有人试过不用200mhz时钟。如果不用的话,应该怎样去掉?在生成ddr控制器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关于200mhz的选项。 如果可以去掉的话,会有什么影响?急,跪求各位大神帮忙!多谢了!

网友:
用PLL分一个出来不就得了

楼主:
200MHz时钟不是用来做参考的吗,用PLL的话 这个200MHz的时钟标准吗?  另外,还想问一下,您有没有用过VD1D2G32啊

网友(2013-12-12):
可以内部用PLL来生成一个200MHz的

网友(2014-01-15):
这个可以 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