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们帮忙看下这段tcl代码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3-09-04):
我对tcl脚本一窍不通啊,请大神们帮帮忙吧!
我想在一个文件t1.txt中找到其中的 { data_out <= 16‘h41; // Design Version Number } 一行,并把其中的41读出来,加1后再放回去,tcl代码和文件如下,错误提示是can not find channel named "e:/tcl_exam/t1.txt",而我用set file这个语句是可以看到e:/tcl_exam/t1.txt的,请大神们给给建议,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小弟感激不尽啊!!

文件t1.txt:
module te();
    vercontro<= i+1;
    data_out <= 16'h41; // Design Version Number

endmodule

tcl代码:
set file "e:/tcl_exam/t1.txt"
set fileid [open $file r+];
while {-1 != [gets $fileid line] } {
        if { [regexp {^\s+data_out <= \d+\'h([[:xdigit:]]+); // Design Version Number $ } $line match version_number] } {
                scan $version_number "%x" decimal_value
    incr decimal_value
    set new_version_number [format "%X" $decimal_value]
    regsub h${version_number} $line h${new_version_number} line }
    puts $fileid $line
    }
close $file

运行环境是Windows xp + tclsh84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成这样试试看:
e://tcl_exam//t1.txt

或者这样:

e:\\tcl_exam\\t1.tx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也不行啊。

另外我把([[:xdigit:]]+)也改了,这句可能有问题,保险起见改成了([0-9a-fA-F])
    不过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啊。

。。。。。。

网友:
data_out <= 16‘h41 和data_out <= 16'h41; 符号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