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时verify错误

楼主(2013-09-04):
大家好我DC逻辑综合后进行formality,verify的时候出错了
compare point xxxx_reg_0_ failed (is not equivalent)

电路图上显示的寄存器是红色的,周围没有标出红色的连线
一般情况下不是不匹配的信号线会变红么

svf读写没问题
有unmatched点是RTL中的常量寄存器,被优化了。但这个应该不是常量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去debug

网友:
回复 楼主:

    变红的是verify fail的match点,net不会标红的,需要顺着fanin cone向前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show logic cones看电路图,ref和impl中只有那个寄存器变红,前面也没有哪个器件是红的不过寄存器的输入信号有点不一样,比如复位信号,ref中AS输入是1,impl中AS输入是0...
前面的报告有unmatched和unread点,unmatched中有DFF0X 和DFF、LATCG,unread有LAT0X LAT1X
有些是常数寄存器,还有的是IP控制器,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其他的unmatched的都要去掉么

网友:
"比如复位信号,ref中AS输入是1,impl中AS输入是0..."

找找这个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port_error_candidates怎么没报错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我连svf都生成不了了。好奇怪
脚本我也没改 重新综合一下就不行了,按照网上的说法也不行

楼主:
主要问题是我把set_svf off的位置放错了
之前有帖子说off要放在compile之前,我就放前面,于是verify各种出错
其实想想也应该在compile之面,写网表之前。因为svf要记录DC所做的优化
这是在DC的lab guide中看到的。他的lab早就有了,不过都没好好看,才出错的
不过impl中还有很多unmatch点,是关于门控时钟的LATCG
unread大多是IP控制器的接口,可以不管,也有两个PORT,TDI和nTRST。

网友C(2023-10-30):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是我把set_svf off的位置放错了
之前有帖子说off要放在compile之前,我就放前面,于是verify各种出 ...

LATCG可以不管吗

网友D(2023-12-22):
引用 网友C:
LATCG可以不管吗

是的 只要verify通过了就不用管

网友(2024-02-02):
引用 网友D:
是的 只要verify通过了就不用管

请问这段话的出处在哪里呢?
谢谢~

网友(2025-06-28):
引用 网友D:
是的 只要verify通过了就不用管

你好,请问这个截图是出自一本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