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如何 control RAM 的 output

楼主(2013-09-04):
我跑dft_drc的时候,出现了
“Warning: Cell clut_mem/clut_mem (RA1_512x24) is unknown (black box) because functionality for output pin Q[23] is bad or incomplete.”
但是我找不到该用什么 command 来 control hard macro 的 output, 我找到一个 "set_wrapper_configuration" 的command, 似乎做不了什么。

我刚接触 DFT 乃至 Backend, 如果理解不当或词不达意,望指正。

网友:
设定成set_scan_element false呢,查查这些命令,具体我也记不清了,另外可以在memory后添加控制点的方式来控制输出。

网友(2014-02-26):
楼主,,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想问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我记得一般是对memory添加bypass电路,把memory的输入信号,经过一定的组合运算(如XOR)之后,连接到memory的输出(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