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问apr时线宽需要设置吗?

楼主(2013-09-04):
rt~
我做的时候,都是采用lef里面默认的最小线宽~
但是像时钟树的话,扇出一般都挺大的,那么时钟线上电流应该也挺大的,但是apr时都按最小线宽0.28um走的,而且每um电流也才1ma,那么会不会时钟线上电流很大,然后线宽太小,然后出问题啊?(用的.18工艺)

网友:
所以时钟树要doublewidth和double spa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double也是一个不准确的值啊,double耐流也不一定够啊
没什么方法可以测时钟树上电流多大,再给个准确的宽度吗?

网友:
没有什么是准确的,连你流片回来实测都有误差。

楼主就别较真了,40以上的,妥妥双倍宽双倍间距

28之后的话,可以加shielding nets,如果觉得不靠谱,那就上下层也打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问这个宽度怎么设置double啊,我在encounter里面时钟树的spec文件里面没看到关于线宽的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