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底噪声中的-174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3-09-04):
基底噪声中的k*T0,是如何得到-174的?谢谢!k=1.38*10^-23J/K,  T0=290K.

网友:
最常见的热噪声(也叫白噪声)与温度有关,而与元件值和工作频率无关.其可获得噪声功率(能传输到负载的最大功率)为Pav=KT deta f,当温度为290K时,单位带宽内热噪声的可获得噪声功率为1.38*e-23*290(J/Hz)
=4.002*e-20;换算成dBm为10lg(4e-17)=-176dBm/Hz;多出2dBm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我算错了。或者通用了-174dBm/Hz;谁给个解释吧

网友:
果然算错了应该是10lg(4e-18)=-174dB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k.T0后的单位是J?  请问怎么化为dBm呢?谢谢,就是这里不知道。

网友:
有了温度,最后算出来的是谱密度。

网友(2014-07-24):
10lgKT+10lgB=-203.98 (dBW) +10lgB
这里单位是dBW,如果采用单位dBm,即dBmW,则相差30dB,就是-174 (dBm) +10lgB

网友:
这个是自然底噪的功率谱密度

网友:
自然功率普密度,高斯白噪声阿.

网友:
+1,积分不够了,需要下点东西,顶顶更健康!

网友(2015-10-29):
回复 网友B:

J = W*s = W/Hz = 1000 mW/Hz

网友:
顶一个,积攒信元!呵呵!

网友(2015-11-28):
顶一顶,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6-03-09):
还是不大懂,为什么和元件值无关呢?

网友(2016-04-28):
这个应该是TC本身固有的一个底噪

网友(2021-11-26):
基础知识,受教了,顶一个。

网友(2023-05-08):
没看懂 呜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