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选用高阻的原因

楼主(2013-09-05):
一般带隙基准都是使用poly高阻,ploy高阻具有负温度系数,那么请问ploy高阻的负温度系数是如何对基准ref进行一阶补偿的?
选用高阻还有其他原因没有?

网友:
电阻所具有的温度系数貌似都抵消了,在输出电压中不体现出来

网友:
PTAT电流是VT*lnn/R,会轻微的影响PTAT电流的温度系数和线性度,采用high poly主要是面积和相对不错的精度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阶的带隙温度曲线都是向下弯的,负温度系数的电阻,产生的电流正好比PTAT多一些高阶相,可以使温度曲线上翘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阻的温度系数是会影响PTAT,但是不会影响bandgap输出。不知道4楼所说的高阶项是什么,如果想利用电阻的高阶项来矫正负温度系数的非线性,那么两臂的电阻不能用同一种温度系数类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PTAT部分电压依然是PTAT,但是VBE因为有高阶项存在,缓解其向下弯曲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一句,产生ptat与产生输出的电阻是该用同类的电阻吗?如果是同类的电阻的话,输出电阻温度特性所造成的高阶补偿效应会被另外一个PTAT部分的同类电阻温度系数效应抵消吗?
如果两个电阻用不同类型,是不是连低阶温度系数都抵消不掉?
不知该怎么看更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你说的Vbe是一个高阶的东西,但是你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电阻的温度系数可以抵消那些高阶的东西。

网友:
回复  lihaiqi208

问一句,产生ptat与产生输出的电阻是该用同类的电阻吗?如果是同类的电阻的话,输出电 ...
引用 网友D:

又想了一下,选用高阶温度系数为负的电阻来产生PTAT电流,选用正高阶温度系数的电阻做VREF输出部分电阻,可能真会抵消部分VBE高阶效应造成变化偏快而导致的参考电压温度曲线向下弯曲的问题,有兴趣的或者正在做bandgap的可以对比一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bandgap-zkom.pdf (123.6 KB , 下载次数: 176 ) 我没记错的话  这篇文章里有提到过 可以看一下   不过上面说高阻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2014-01-17):
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4-09-13):
带隙基准源的设计中如果不考虑使用电阻做高阶的曲率补偿的话,一般都是采用高精度的大电阻,高精度是为了减小工艺角变化的时候电阻阻值的变化,同时减少寄生效应;而大电阻是为了减小面积。取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电阻是因为在较高温度是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电阻使支路电流变大,而BJT具有负温度系数于是Vbe随温度变化减小,当电流变大时可以减小Vbe变小的趋势,所以采用高阻值具有负温度系数的poly电阻不断可以减小模块的面积,同时还具有一定的高阶曲率补偿的作用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学校发文章不被工业界待见原因。用高阻原因第一是面积第二是面积,第五第六才是温度系数。后者不过饭后甜点般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们设计的bandgap 从来不用大电阻,电阻的阻值确实很大,但是都是采用最小的方块阻值的电阻。为什么?tc和vc小。

网友:
电阻有影响,但是成本限制,就只能用高阻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就要看,性能和功能的折衷了吧,用方块阻值最小的电阻的tc 也就只能做到50ppm而已。如果采用高掺杂的ploy电阻,那性能估计会很差的。

网友(2025-05-16):
多大的阻值算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