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SIM12.10的patch包

楼主(2013-09-05):
小可初次发贴,各位大侠见笑。
在包中有四个文件:
1、license.dat
2、sfk
3、patch_x64
4、patch_x86
使用说明:
1)将文件2、3、4拷贝至MMSIM的安装目录下,如: .../cadence/MMSIM121 下。
2)将文件1拷贝至 安装目录/share/license 下,如:.../cadence/MMSIM121/share/license下
3)cd至MMSIM的安装目录
4)sudo chmod 755 sfk patch_x64 patch_x86
5)32位的用户请输入 ./patch_x86,64位用户请输入 ./patch_x64
6)等待patch的执行。
7)小可只试用了32位的patch,在自己的 Ubuntu 12.04 上跑通,64位机及其他linux环境的情况下请各位自行尝试。
多谢!

网友:
好人啊,马上试一下

网友:
试试看行不

网友:
centos6.4有人用成功了吗

网友:
正好需要,很好一下就仿起来了,十分感谢楼主!!!!

网友(2013-10-09):
First of all, I have IC610 on Ubuntu 10.04 and mmsim base version is installed; after that, hotfix version onto it. But, I cannot simulate designs. Error is in CIW window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Use the simulation->Output Log menu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there is no log file available.

After install, do I need to do patch for 64 bit version? 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Oops... Actually your Ubuntu version is a little bit outdated for me, adding on you didn't specify your problem quite clearly, I have no idea about how to solve your problem, sorry for that.
Also,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problem you mentioned has not so much connection with the issue of whether you need to patch for 64 bit version or not. But after installation, it's necessary to patch your mmsim before instant use. As for the choice of 32 or 64-bit patch depends on your system.
The last but not least thing is, it's quite weird that you cannot find a log file. Please check the path again, if you can't get access to the log, you will not know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r IC software.
Good luck, pal!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的12.11已经不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兄台,我不敢保证这个patch的跨版本通用性。不过,在您那如果不能用的话,能否将您遇到的问题分享一下,顺便让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没准就能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patch的log,已经对包里的软件打了patch了,但使用时拿不到license。

spectre log
    Notice from spectre during license check-out.
    Waiting for available license for Virtuoso(R) Spectre.

license log
   8:48:06 (cdslmd) OUT: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APS Base] (2 licenses)
   8:48:06 (cdslmd) IN: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APS Base] (2 licenses)

  不知道为什么拿不到license
  lmgrd 和cdslmd 版本都是V11.7的。MMSIM12里面的cdslmd是V11.10的(看log未打上patch),以前的MMSIM12.10版虽然cdslmd是V11.10(也未打上patch),但是是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兄台的环境变量是如何设置的?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license的环境变量设置问题(即把mmsim和ic的license配置在了同一个目录下)导致了mmsim调用license时出了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因为我在尝试两个版本MMSIM时除去MMSIM_HOME的环境变量不同外,其余的环境变量都是相同的。    LICENSE设置如下:
      MMSIM和IC的LICENSE在同一个文件内,该文件名为:license.dat(端口5280,机器名a)
      启动license:lmgrd -a -c license.dat > license.log
      设置 CDS_LIC_FILE 和LM_LICENSE_FILE 为 5280@a

  先使用早一点版本的MMSIM跑仿真是OK的,然后再使用12.11版本的MMSIM跑仿真,license log显示如前面楼层所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和兄台的license配置有所不同:我的IC和MMSIM使用的是两个不同的license(分别在各自的安装路径中)然后配置环境变量时这样写:
export CDS_LIC_FILE=/usr/cadence/IC614/share/license/license.dat:/usr/cadence/MMSIM121/share/license/license.dat
至于小可的LM_LICENSE_FILE这个变量则是用来配置Synopsys公司许可证的变量,与IC和MMSIM没有关系。
MMSIM的许可证在一楼的patch包中有,兄台不妨一试。

另,我的IC和MMSIM启动前并不需要执行lmgrd命令启动license(两个软件都有打过patch),用"sudo su“取得超级管理员权限后直接运行即可。
还有就是,我的IC614是upgrade版,而MMSIM是hotfix版,系统环境:Ubuntu12.04,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到兄台。

网友:
回复 楼主:

    hope it works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多谢

网友:
LZ,我暗恋你好久了

网友:
太好了。马上试。

网友(2013-11-27):
Hi there,

Thanks for your share, needing it.

网友:
That is my missing,

网友:
Why it need approve so long?

xiexie.

网友:
回复 网友C:

    Hi there,

Does it work in rhel5 OS? It seems does not work for me, and it complain "waiting for available license for Virtuoso Spectre"... and on and on...
Can anyone help me,

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D:

Hi,

Have you copied the license file to the ".../share/license" folder firstly and then run the patch?
Your problem seems like the Virtuoso can't find the license file for MMSIM, so that it's always waiting for it.
If you have strictly followed the steps recommended by me and it still doesn't work, check your environment variable configuration.

As for the platform, the only one I can assure is Ubuntu 12.04, I've never tried this method on a REHL computer, sorry for that.

网友:
回复 楼主:

   Hi michaelwang51,Thanks, it work.
The problem is I only patch the 64-bit version, but the IC only select 32-bit once, then it fails. Thanks anyway.

Do you know how to switch MMSIM to 64-bit instead of 32-bit?

Rg,

楼主:
Sorry man, you question is beyond my ability and I don't know how to solve it.

Maybe it's the issue of version, try to find a 64-bit version for MMSIM from the Internet and download it, that's the best way I can do.

网友:
I cracked the file using your patch but still I am getting this error:

ERROR (ADE-3036):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The simulator run log has not been generated.

        Possible cause could be an invalid command line option for the version of the simulator

        you are running. Choose Setup->Environment and verify that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specified in the userCmdLineOption field are supported for the simulator.

        Alternatively, run the simulator standalone using the runSimulation file in the netlist

        directory to know the exact cause of the error.

By the way, I installed Cadence custom IC 6.15 and MMSIM 12 using iscape in ubuntu 12.04 32 bit OS.

楼主:
回复 网友E:

It seems the problem that you've encountered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version of the simulator, which is not 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tch itself I think. Please just follow the instruction provided by the error message, modify the "userCmdLineOption" command line or run the simulator independently.

By the way, may I know which kind of simulation you are trying to run?

If you have further questions,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post them on this thread.

网友(2013-12-28):
确实可以,刚开始我的计算机是64位的,所以为只用了64位的补丁,但运行的时候却一直运行32位的,导致license一直无效,当我再打好32位补丁的时候就OK了,感谢楼主分享license

网友:
正好要用 谢谢哈

网友(2014-04-02):
等楼主很久了。终于逮住你了!!!

网友:
在用64位的MMSIM12
时,出错
/lib64/libc.so.6: version `GLIBC_2.14' not found (required by /home/cadence/MMSIM12/tools.lnx86/lib/64bit/SuSE/libelf.so.1)

32位没有问题!

求帮助64位

网友:
回复 网友F:

try this

su -c 'yum -y install --skip-broken glibc.i686 arts.i686 audiofile.i686 bzip2-libs.i686 cairo.i686 cyrus-sasl-lib.i686 dbus-libs.i686 directfb.i686 esound-libs.i686 fltk.i686 freeglut.i686 gtk2.i686 hal-libs.i686 imlib.i686 lcms-libs.i686 lesstif.i686 libacl.i686 libao.i686 libattr.i686 libcap.i686 libdrm.i686 libexif.i686 libgnomecanvas.i686 libICE.i686 libieee1284.i686 libsigc++20.i686 libSM.i686 libtool-ltdl.i686 libusb.i686 libwmf.i686 libwmf-lite.i686 libX11.i686 libXau.i686 libXaw.i686 libXcomposite.i686 libXdamage.i686 libXdmcp.i686 libXext.i686 libXfixes.i686 libxkbfile.i686 libxml2.i686 libXmu.i686 libXp.i686 libXpm.i686 libXScrnSaver.i686 libxslt.i686 libXt.i686 libXtst.i686 libXv.i686 libXxf86vm.i686 lzo.i686 mesa-libGL.i686 mesa-libGLU.i686 nas-libs.i686 nss_ldap.i686 cdk.i686 openldap.i686 pam.i686 popt.i686 pulseaudio-libs.i686 sane-backends-libs-gphoto2.i686 sane-backends-libs.i686 SDL.i686 svgalib.i686 unixODBC.i686 zlib.i686 compat-expat1.i686 compat-libstdc++-33.i686 openal-soft.i686 alsa-oss-libs.i686 redhat-lsb.i686 alsa-plugins-pulseaudio.i686 alsa-plugins-oss.i686 alsa-lib.i686 nspluginwrapper.i686 libXv.i686 libXScrnSaver.i686 qt.i686 qt-x11.i686 pulseaudio-libs.i686 pulseaudio-libs-glib2.i686 alsa-plugins-pulseaudio.i686'

yum install libstdc++.i686 zlib.i686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长!先看看,谢谢,朋友我的是RHEL6.4 64位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像有个Linux的问题,执行你给的那个命令: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usr/bin/yum", line 28, in <module>
    import yummain
  File "/usr/share/yum-cli/yummain.py", line 32, in <module>
    from yum.i18n import to_unicode, utf8_width, exception2msg
ImportError: cannot import name exception2msg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最后换料一个更新的sub version 。347版搞定聊, 没有更新glicb

网友(2014-05-02):
I  also encountered the same problem

网友:
I'll try this!

网友(2014-06-05):
暴力破解的补丁。多谢分享

网友(2014-07-08):
马上试一下

网友:
楼主,安装过程中自己不要修改环境变量吗?

网友:
Great stuff.  Hope it works for me, too.

网友(2014-08-09):
樓主     這個license.dat   在IC 6.15可用嗎

网友:
小可初次发贴,各位大侠见笑。
在包中有四个文件:
1、license.dat
2、sfk
3、patch_x64
4、patch_x86 ...
引用 楼主:

Thx.

网友:
ffff上的纷纷额

网友(2014-11-04):
可以用 ,刚刚试验过,成功。

网友:
试用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2015-01-17):
这么好的贴  我都不好意思了  谢楼主

网友:
how to crack it

网友(2015-03-15):
好東西 ! 剛好用上 , 謝謝分享 !

网友(2015-04-24):
百度至此 谢谢楼主!

网友(2015-07-17):
谢谢楼主。,下个试试

网友:
大师给看看这个情况,总是在提示等待license。

貌似license一直在走,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32位能在5141中用吗?

网友(2015-08-31):
回复 楼主:

   Good share

网友(2015-10-31):
Thanks for your shared.

mpig

网友(2016-04-22):
有没有安装包呢?

网友:
有效,我破解成功了

网友(2016-05-26):
Thanks. I will try it.

网友(2016-08-10):
try if it still work
thx

网友(2016-10-02):
多谢了,楼主好人

网友:
thanks, bro, you are the best

网友(2016-12-03):
请问有13版本的么

网友(2017-03-30):
很具体,感谢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H:

   骗人的没有资源骗子

网友:


网友(2017-06-14):
回复 楼主:
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for sharingbut I tried, and got segmentation fault: and I tried as regular user or as root

codelion-MMSIM61 152 > ./patch_x64
./patch_x64: line 1: 32432 Segmentation fault      ./sfk rep -bin /41574989ff4156415541544989cc55534489c34881ecf80000004889742420be140000008954241c4c894c24108bac2438010000c78424ec00000000000000e8/31c0c389ff4156415541544989cc55534489c34881ecf80000004889742420be140000008954241c4c894c24108bac2438010000c78424ec00000000000000e8/ -bin /41574989ff415641554154554889cd534489c34881ec08010000488b87900200004889742428be14000000895424244c894c2418488b80381e0000448ba0300600004585e4440f44a42448010000e8/31c0c389ff415641554154554889cd534489c34881ec08010000488b87900200004889742428be14000000895424244c894c2418488b80381e0000448ba0300600004585e4440f44a42448010000e8/ -dir . -yes

codelion-MMSIM61 154 > ./patch_x86
Segmentation fault

Please help

网友(2017-08-10):
剛好需要 , 非常感謝分享 , 謝謝 !

网友(2017-12-05):
Interesting. It is useful tool.

网友:
Hope it works for most Cadence 64-bit products...

网友(2018-09-21):
回复 楼主:

网友(2022-07-08):
非常感谢!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