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基准问题

楼主(2013-09-05):
我用管子镜像输出电流,仿真时输出端阻抗变化会让基准电流产生偏移,用了cascode结构也不能满足要求,请问大家做电流基准时是怎么得到参考电流的?

网友:
看你要多精确的基准了,如果要精确些的,可以先做个带隙,再经运放生成一个精准的电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个帖子说他要20uA-+0.2uA的基准电流,1%精度啊PVT!他居然说精度不高。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0ppm/℃的温度系数也叫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能给出这样的值20+-0.2u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直接得到基准电流,不想通过V-I转换,仿真时要考虑电流镜像管的负载大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你给的精度是理想值啊,精度可不是你那样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别人要的的偏置电流的要求,我帮忙做基准,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看到基准的指标里有说精度的,不知道你为什么提这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精度是因为,根据要求的精度选择结构和实现的方法。也就是希望你给出这个电流基准的实际应用环境,比如PVT变化导致电流能接受的最大变化是多少。你说明白这些猜好让别人给建议。因为不同结构特性差别很大。比如说有些,对电源电压很敏感,但温度系数,和corenr都很好。有些温度系数低,但对电源电压很敏感。当然你也要给出你电源电压的变化范围min-max。

网友:
这个是瞎扯了,无论是BGR还是自偏置电流源,根据PVT变化,偏置电流都大概有正负30%的变动范围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阻抗会影响基准电流? 你的描述貌似有点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用的应该是指自偏置电流源之类的电路吧,这种电路随工艺角变化较大,镜像电路可以考虑用威尔逊电流镜,这样的输出阻抗很高。理论上电流源的输出阻抗应该越大越好,这样负载变化引起的电流变化不会太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先把具体要求说说看吗?比如精度要求,需要驱动的负载等等。。。另外,有什么外部条件可利用?比如有无可以用来校准的参考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倒不见得,如果有标准电阻可做参照的话,电流受电阻corner的影响可以“完全”消除, Vbg/R'的变化就不会是你想得那样。所以先搞清状况再下结论也不迟。。。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倒是可能,如果电阻外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倒也不见得非得直接使用外置电阻,只有能有外置标准电阻做个校准可能就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譬如说?for examp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What example do you want? Use the external resistor to calibrate and trim your internal resistor then use your internal resistor to generate the required current, is it clear?